[活动] 【APM32E030R Micro-EVB开发板评测】rtthread移植开发板BSP的步骤

楼主(2025-08-04):
#申请原创# 1 rtthread移植开发板BSP的步骤需要从以下四个步骤逐步完成。
这个过程大致相当于绣花的过程,需要不少耐心和改错的过程。

2 第一步,对比分析芯片的存储地址分布和底层数据参数
在下载官方的rtthead库之后,从现有的bsp中寻找最接近的芯片作为母版。经过对比APM32F030R8T6和本开发板的APM32E030R8T6最为接近
对比后大致内存一致,外设有一些数量上侧差别,主频有所提升,同时最重要的,都是M0架构。内存地址分布也要对比一下,比较幸运的是几乎一样。这样在后面的修改中能减少不少的工作量。

3 第二步,修改各级kconfig文件 ,这个是scons用来进行硬件和软件定义的文件。
这个是驱动中的kconfig
这个是工程中的kconfig

这个kconfig文件是可以通过menuconfig的UI界面启动并嵌入式分层修改的,不过,直接用文本编辑器修改效率更高。

4 第三步, 修改
sconstruct文件,这样注意是配置引用驱动的引入和定义不同kconfig下,如何配置驱动
典型的代码如下
Import('RTT_ROOT')
Import('rtconfig')
from building import *

cwd = GetCurrentDir()

# add the general drivers.
src = Split("""
""")

if GetDepend(['RT_USING_PIN']):
    src += ['drv_gpio.c']

if GetDepend(['RT_USING_SERIAL']):
    if GetDepend(['RT_USING_SERIAL_V2']):
        src += ['drv_usart_v2.c']
    else:
        src += ['drv_usart.c']

if GetDepend(['RT_USING_ADC']):
    src += ['drv_adc.c']

if GetDepend(['RT_USING_DAC']):
    src += ['drv_dac.c']

if GetDepend('BSP_USING_ONCHIP_RTC'):
    src += ['drv_rtc.c']

if GetDepend(['RT_USING_I2C']):
    if GetDepend('BSP_USING_I2C1') or GetDepend('BSP_USING_I2C2') or GetDepend('BSP_USING_I2C3') or GetDepend('BSP_USING_I2C4'):
        src += ['drv_soft_i2c.c']

if GetDepend(['RT_USING_SPI']):
    src += ['drv_spi.c']

if GetDepend(['RT_USING_HWTIMER']):
    src += ['drv_hwtimer.c']

if GetDepend(['RT_USING_PWM']):
    src += ['drv_pwm.c']

if GetDepend(['BSP_USING_WDT']):
    src += ['drv_wdt.c']

if GetDepend(['BSP_USING_ETH', 'RT_USING_LWIP']):
    src += ['drv_eth.c']

if GetDepend(['BSP_USING_SDIO']):
    src += ['drv_sdio.c']

if GetDepend(['RT_USING_CAN']):
    src += ['drv_can.c']

if GetDepend(['BSP_USING_ON_CHIP_FLASH', 'SOC_SERIES_APM32F0']):
    src += ['drv_flash/drv_flash_f0.c']

src += ['drv_common.c']

path =  [cwd]
path += [cwd + '/config']

if GetDepend('BSP_USING_ON_CHIP_FLASH'):
    path += [cwd + '/drv_flash']

group = DefineGroup('Drivers', src, depend = [''], CPPPATH = path)

Return('group')
以及引入link链接库的代码如下,这个就是第一步中所分析所用到的数据要进行修改
import os
import rtconfig
from building import *

Import('SDK_LIB')

cwd = GetCurrentDir()

# add general drivers
src = Split('''
board.c
''')

path =  [cwd]

startup_path_prefix = SDK_LIB

if rtconfig.PLATFORM in ['armcc', 'armclang']:
    src += [startup_path_prefix + '/APM32E0xx_Library/Device/Geehy/APM32E030/Source/arm/startup_apm32e030.s']

if rtconfig.PLATFORM in ['iccarm']:
    src += [startup_path_prefix + '/APM32E0xx_Library/Device/Geehy/APM32E030/Source/iar/startup_apm32e030.s']

if rtconfig.PLATFORM in ['gcc']:
    src += [startup_path_prefix + '/APM32E0xx_Library/Device/Geehy/APM32E030/Source/gcc/startup_apm32e030.S']

# APM32E030x6 || APM32E030x8 || APM32E030xC
# You can select chips from the list above
CPPDEFINES = ['APM32F030x8']
group = DefineGroup('Drivers', src, depend = [''], CPPPATH = path, CPPDEFINES = CPPDEFINES)
Return('group')
这个是启动startup的asm汇编代码所在

  .syntax unified
  .cpu cortex-m0plus
  .fpu softvfp
  .thumb

.global g_apm32_Vectors
.global Default_Handler

.word _start_address_init_data
.word _start_address_data
.word _end_address_data
.word _start_address_bss
.word _end_address_bss

  .section .text.Reset_Handler
  .weak Reset_Handler
  .type Reset_Handler, %function

// Reset handler routine
Reset_Handler:
// User Stack and Heap initialization
  ldr   r0, =_end_stack
  mov   sp, r0

  ldr r0, =_start_address_data
  ldr r1, =_end_address_data
  ldr r2, =_start_address_init_data
  movs r3, #0
  b L_loop0_0

L_loop0:
  ldr r4, [r2, r3]
  str r4, [r0, r3]
  adds r3, r3, #4

L_loop0_0:
  adds r4, r0, r3
  cmp r4, r1
  bcc L_loop0

  ldr r2, =_start_address_bss
  ldr r4, =_end_address_bss
  movs r3, #0
  b L_loop1

L_loop2:
  str  r3, [r2]
  adds r2, r2, #4

L_loop1:
  cmp r2, r4
  bcc L_loop2

  bl  SystemInit
  bl __libc_init_array
  bl main

L_loop3:
    b L_loop3

.size Reset_Handler, .-Reset_Handler

//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n unexpected interrupt.
    .section .text.Default_Handler,"ax",%progbits
Default_Handler:
L_Loop_infinite:
  b L_Loop_infinite
  .size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 The minimal vector table for a Cortex M0 Plus.
   .section .apm32_isr_vector,"a",%progbits
  .type g_apm32_Vectors, %object
  .size g_apm32_Vectors, .-g_apm32_Vectors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g_apm32_Vectors:
  .word  _end_stack
  .wor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wor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wor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word  0                                  // Reserved
  .word  0                                  // Reserved
  .word  0                                  // Reserved
  .word  0                                  // Reserved
  .word  0                                  // Reserved
  .word  0                                  // Reserved
  .word  0                                  // Reserved
  .wor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word  0                                  // Reserved
  .word  0                                  // Reserved
  .wor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wor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External Interrupts
  .word  WWDT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word  0                                  // Reserved
  .word  RTC_IRQHandler                     // RTC through EINT Line
  .word  FLASH_IRQHandler                   // FLASH
  .word  RCM_IRQHandler                     // RCM
  .word  EINT0_1_IRQHandler                 // EINT Line 0 and 1
  .word  EINT2_3_IRQHandler                 // EINT Line 2 and 3
  .word  EINT4_15_IRQHandler                // EINT Line 4 to 15
  .word  0                                  // Reserved
  .word  DMA1_CH1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1
  .word  DMA1_CH2_3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2 and Channel 3
  .word  DMA1_CH4_5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4 and Channel 5
  .word  ADC1_IRQHandler                    // ADC1
  .word  TMR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 TMR1 Break, Update,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word  TMR1_CC_IRQHandler                 // TMR1 Capture Compare
  .word  0                                  // Reserved
  .word  TMR3_IRQHandler                    // TMR3
  .word  TMR6_IRQHandler                    // TMR6
  .word  0                                  // Reserved
  .word  TMR14_IRQHandler                   // TMR14
  .word  TMR15_IRQHandler                   // TMR15
  .word  TMR16_IRQHandler                   // TMR16
  .word  TMR17_IRQHandler                   // TMR17
  .word  I2C1_IRQHandler                    // I2C1
  .word  I2C2_IRQHandler                    // I2C2
  .word  SPI1_IRQHandler                    // SPI1
  .word  SPI2_IRQHandler                    // SPI2
  .word  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
  .word  USART2_IRQHandler                  // USART2

// Default exception/interrupt handler

  .weak      NMI_Handler
  .thumb_set NMI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HardFault_Handler
  .thumb_set HardFault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VC_Handler
  .thumb_set SVC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PendSV_Handler
  .thumb_set PendSV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ysTick_Handler
  .thumb_set SysTick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WWDT_IRQHandler
  .thumb_set WWDT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RTC_IRQHandler
  .thumb_set RT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FLASH_IRQHandler
  .thumb_set FLASH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RCM_IRQHandler
  .thumb_set RCM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INT0_1_IRQHandler
  .thumb_set EINT0_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INT2_3_IRQHandler
  .thumb_set EINT2_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INT4_15_IRQHandler
  .thumb_set EINT4_1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CH1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CH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CH2_3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CH2_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CH4_5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CH4_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ADC1_IRQHandler
  .thumb_set ADC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MR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thumb_set TMR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MR1_CC_IRQHandler
  .thumb_set TMR1_C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MR3_IRQHandler
  .thumb_set TMR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MR6_IRQHandler
  .thumb_set TMR6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MR14_IRQHandler
  .thumb_set TMR1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MR15_IRQHandler
  .thumb_set TMR1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MR16_IRQHandler
  .thumb_set TMR16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MR17_IRQHandler
  .thumb_set TMR17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1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2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PI1_IRQHandler
  .thumb_set SPI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PI2_IRQHandler
  .thumb_set SPI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RT1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RT2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5 到此,基本代码和结构调试完整,在虚拟环境中输入scons进行工程构建,应该可以如下,形成二进制文件
最后,也就是第四步,进行调试器下载的配置。这个和keil一样需要选择安装包的配置,首先查看以下是否支持芯片
使用pyord pack list命令
可以看到,本次评测的APM32E030并不在支持的范围内。那么需要安装一下
pyocd pack install
这里显示是安装成功了,但是反复多次,发现并没有安装成功。对照官网的docs介绍,发现新的安装方法已经升级,本地安装不包括在本命令中。
但是可以在每次下载中,都用引用的方式,加载这个安装包,同样可以完成下载的任务。
这个使用的是
pyocd flash xxxx.bin文件的方式。
6 小结
这个过程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也在代码库中需要增加很多配置和调试的工作。而且,对应于rtthread的驱动代码,都需要有比较大的修订。因此,具体的步骤就不能容纳在这个帖子中了,但是经过上述4个步骤,可以完成bsp代码构建,为后续更多外部驱动的构建创造比较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