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GPIO中断设计中边沿触发和电平触发的区别

楼主(2025-08-04):
在嵌入式系统中,GPIO中断的边沿触发(Edge-Triggered)和电平触发(Level-Triggered)是两种核心中断检测机制,其设计差异直接影响系统稳定性与实时性。
边沿触发:信号跳变瞬间(上升沿/下降沿)、每次跳变仅触发一次中断        、需干净跳变(避免抖动)、自动清除(硬件记录边沿事件);
电平触发:持续电平状态(高/低电平)、只要电平维持即持续触发中断、需稳定电平(避免浮动)、必须手动清除(需软件干预);

黄金法则:
事件型信号(按键、脉冲)→ 边沿触发
状态型信号(故障标志、总线忙)→ 电平触发
混合场景 → 双边沿触发+软件状态机

网友A:
GPIO中断设计中边沿触发和电平触发

是的

网友B:
边沿触发响应速率快

各有优劣

网友C:
高速率才是关键的

网友D:
GPIO中断设计中边沿触发

网友E:
边沿触发速率更快,电平需要稳定一下

网友F(2025-09-07):
确实,边沿触发可以减少误触发,而电平触发则需要软件层面的额外处理来避免重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