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系列,uart PDMA接收,怎么产生接收超时中断?

楼主(2025-08-04):
M480系列,uart PDMA接收,怎么产生接收超时中断?

网友A:
库函数里好像就有这个参数。

网友A:
首先需要配置UART的接收超时控制寄存器:
/* 使能UART接收超时功能 */
UART_ENABLE_TOUT(UARTx);

/* 设置超时时间,通常以字符时间为单位 */
UART_SetTimeoutCnt(UARTx, timeout_value);  // timeout_value通常设为3-5个字符时间

网友A:
配置PDMA接收
/* 配置PDMA用于UART接收 */
PDMA_Open(PDMA, (1 << uartdma_rx_ch));  // 打开PDMA通道
PDMA_SetTransferMode(PDMA, uartdma_rx_ch,
    PDMA_UARTx_RX, 1, 0);  // 设置为UART接收模式

/* 设置PDMA传输属性 */
PDMA_SetTransferCnt(PDMA, uartdma_rx_ch,
    PDMA_WIDTH_8, buffer_size);  // 8位数据,缓冲区大小

PDMA_SetBufAddr(PDMA, uartdma_rx_ch,
    (uint32_t)rx_buffer, (uint32_t)rx_buffer);  // 设置缓冲区地址

PDMA_EnableInt(PDMA, uartdma_rx_ch,
    PDMA_INT_TRANS_DONE);  // 使能传输完成中断

网友A:
启用UART接收超时中断
/* 使能UART接收超时中断 */
UART_EnableInt(UARTx, UART_INTEN_RXTOIEN_Msk);

/* 在NVIC中使能UART中断 */
NVIC_EnableIRQ(UARTx_IRQn);

网友A:
中断服务程序处理
void UARTx_IRQHandler(void)
{
    /* 检查接收超时中断标志 */
    if(UART_GET_INT_FLAG(UARTx, UART_INTSTS_RXTOIF_Msk)) {
        UART_CLR_INT_FLAG(UARTx, UART_INTSTS_RXTOIF_Msk);  // 清除中断标志

        // 处理接收超时事件
        // 可以在这里处理接收到的数据或设置标志
    }

    // 其他中断处理...
}

网友A:
启动UART和PDMA接收
/* 启动UART接收 */
UART_ENABLE_RX(UARTx);

/* 启动PDMA接收 */
PDMA_Trigger(PDMA, uartdma_rx_ch);

网友A:
接收超时时间需要根据波特率合理设置,通常为3-5个字符的传输时间

PDMA和UART中断需要正确配置优先级

在超时中断中处理数据时,可以通过PDMA获取当前接收到的数据量

确保在超时中断处理完成后重新配置PDMA以继续接收

网友B(2025-09-15):
在 M480 系列中,UART PDMA 接收时,需使能 UART 的接收超时功能。配置 UART_TOR 寄存器设置超时阈值,开启 UART_IER 的接收超时中断使能位。当 PDMA 接收暂停且超时,会触发 UART 接收超时中断,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

网友C:
M480 系列 UART PDMA 接收时,需使能 UART 超时检测功能,设置超时时间寄存器(UART_TOR)。当 PDMA 接收暂停且超过设定时间,UART 会触发超时中断,需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可通过 UART_TOR 设置超时周期(以波特率时钟为单位)。

网友D:
在 M480 系列中,配置 UART PDMA 接收时,可使能 UART 的接收超时功能。设置超时检测时间(如 UART_LCR2 的 TOIC 位),当指定时间内无数据接收,硬件会自动触发接收超时中断,需在 NVIC 中使能对应中断向量。

网友E(2025-10-21):
M480 系列 UART 用 PDMA 接收时,需使能 UART 的接收超时功能。先配置 UART 超时寄存器(如 UART_TOR)设定超时阈值,开启超时中断(UART_IER 中的 TOIE 位);PDMA 接收时,若超时无数据,UART 会触发超时中断,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需确保 PDMA 与 UART 中断优先级合理设置。

网友F:
M480 系列 UART 用 PDMA 接收时,需先使能 UART 超时检测功能,配置超时计数阈值(如 UART_LCR2 的 TOIC 位设超时时间)。PDMA 接收时,若空闲时间超阈值,UART 会触发接收超时中断,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需确保相关中断向量和 NVIC 已正确配置使能。

网友D:
M480 系列 UART 用 PDMA 接收时,需先使能 UART 超时检测功能,配置超时时间(通过 UART_LCR2 的 TOIC 位设计数单位)。PDMA 接收时,若超时时间内无数据,UART_STATUS 寄存器 TOIF 位置 1,触发超时中断,需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清除标志位。

网友G:
M480 系列 UART 的 PDMA 接收超时中断可通过配置 UART 的超时检测功能实现。先使能 UART 的接收超时中断(RTOIF),设置超时计数阈值(RTOR 寄存器),当 PDMA 接收暂停且时间超过阈值时,硬件自动触发 RTO 中断,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超时逻辑。

网友H:
M480 系列 UART 用 PDMA 接收时,需使能 UART 超时中断功能。先配置 UART_TOR 寄存器设超时阈值,开启 UART_IER 的 TOIE 位。PDMA 接收时,若超时阈值内无数据,UART 会触发超时中断,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实现接收超时检测。

网友G:
M480 系列 UART 通过 PDMA 接收时,需先配置 UART 的超时检测功能,设置超时时间寄存器(如 UART_TOR)。当 PDMA 接收数据后,若超过设定时间无新数据,UART 会触发超时中断,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具体配置需结合数据手册中的 UART 和 PDMA 模块寄存器说明。

网友I:
M480 系列 UART PDMA 接收时,可通过配置 UART 的超时检测功能产生中断。先使能 UART 超时中断(如设置 UART_LCR2 的 TOIE 位),再设定超时阈值(UART_TOR 寄存器)。当 PDMA 接收空闲时间超过阈值,UART 会触发超时中断,需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适配数据帧末尾接收场景。

网友J:
M480 系列 UART PDMA 接收时,需先配置 UART 的超时检测功能:使能 UART_CTL 的 TOUTEN 位,设置超时阈值(UART_TOUT 的 TOUTVAL)。PDMA 接收时,若空闲时间超过阈值,UART 会触发接收超时中断(UART_INTSTS 的 RXTOUTIF),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未完成的数据。

网友K:
在 M480 系列中,配置 UART PDMA 接收超时中断:先使能 UART 的接收超时功能,设置超时阈值(如空闲时间)。PDMA 配置为循环模式,关联 UART 接收触发。当 UART 接收空闲时间超过阈值,硬件自动触发超时中断,需在中断向量表中注册处理函数,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超时逻辑(如停止 PDMA、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