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NUC130无法连接Nulink

楼主(2025-08-04):
我的芯片使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下载程序后,就无法在使用ICP工具连接了,这是什么情况,试了两块芯片都这样。就只有图上这个信息,没有芯片信息,换一块新的芯片又能连接。

网友A:
是不是占用jtag接口了?

网友B:
尝试对芯片进行重置或恢复出厂设置操作

网友C:
可能存在硬件故障。

网友D:
NUC130 无法连接 Nulink,可能是接线接触不良?驱动未正确安装或版本不匹配?Nulink 硬件故障?芯片复位电路异常?还是固件未烧录导致无法识别?可依次检查接线、重装驱动、更换 Nulink、检测复位电路排查。

网友E:
判断是 PC 环境问题还是调试器本身故障

网友F:
连接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G:
锁死了?试试能否擦除。

网友H:
确认硬件连接

网友I:
检查Nulink接口和NUC130芯片是否有明显的物理损坏。

网友J:
Nu-Link硬件本身可能存在故障或损坏

网友K:
配置选项中的接口类型

网友L:
可能未正确配置芯片或工具

网友M:
芯片烧坏了吗?

网友N:
烧录程序影响了单片机功能了。

网友O:
复位引脚未被拉低或处于错误的状态。

网友H:
是下载程序以后才出的问题了吗

网友P:
发生过异常断电或错误操作导致固件崩溃

网友K:
排线是否插接正确、接口是否有松动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