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中M4的GPIO中断无法进入

楼主(2025-08-06):
MA35D1中M4的GPIO中断无法进入,且使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下载程序后无法再连接芯片

网友A:
用官方提供的GPIO中断例子RTP_BSP\SampleCode\StdDriver\GPIO_INT测试是否正常

网友B(2025-09-09):
MA35D1 的 M4 GPIO 中断无法进入,可能因中断未使能、引脚复用配置错误、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也可能是中断服务函数未正确注册,或触发方式(电平 / 边沿)与配置不符。需检查寄存器配置、引脚映射及代码初始化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