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Nu-Link无法与MA35D1建立连接

楼主(2025-08-07):
用Nu-Link无法与MA35D1建立连接是什么原因?是IDE配置问题吗?

网友A:
要使用Nu-Link2-Pro或Nu-Link2-Me, 按照文档进行配置

网友B(2025-09-15):
Nu-Link 无法与 MA35D1 连接,先检查硬件:确认 SWD 接口接线正确(SWCLK、SWDIO、GND、VCC),排查接触不良。软件上,核实 Nu-Link 驱动是否适配,IDE 中选择正确芯片型号,关闭冲突软件,尝试复位 MA35D1 后重新连接,检查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B:
Nu-Link 无法与 MA35D1 连接,先检查 SWD 接口接线是否正确(SWCLK、SWDIO、GND 对应),排查接触不良。软件上确认驱动适配,IDE 选对芯片型号,关闭冲突程序。尝试复位 MA35D1,检查供电稳定性,更换 Nu-Link 或连接线测试,排除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