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烧录Psoc4程序时出现“failed to acquiring the device”的错误的一些排查经验

楼主(2025-08-04):
烧录Psoc4程序时出现如下“failed to acquiring the device”的错误,通常该如何去排查?

答:
1:检查一下芯片的Reset引脚以及Reset Type能否对应上,CypressProgrammer/ModusToolbox Programmer 目前支持对 PSoC4000T 尽量两种类型的烧录:
(1)ResetType =  XRES,  选择此模式需要通过 XRES 引脚实现硬件复位来获取芯片(AcquireChip)所以 XRES 必须连接到烧录器。此模式对 PSOC 4000T debug 接口是使能还是禁止没有硬性要求。
(2)ResetType = soft,此模式下通过烧录工具像SWD 口发送软复位指令来获取芯片(Acquire Chip),所以 XRES 可以不连接到烧录器,但是此模型要求 PSOC 4000T debug 接口必须是使能的(出厂模式使能)。如果 Debug 口在 Device Configurator 中被禁止,那么一次烧录之后芯片就没有办法再获取到了,只能连接 XRES 引脚做烧录或者使能 debug 口之后使用 SRES 复位模式烧录一次之后才能再使用 soft 复位来做芯片获取和烧录。
另外,如果通过 ModusToolBox 来对芯片做烧录的话,默认采用的RESET 烧录模式,但是可以通过如下措施将烧录模式切换成 Power Cycle(只有 Miniprog4 支持该模式),这样即使没有连接 XRES 引脚且即使 debug 口已经关闭还是可以通过 power cycle 的方式来获取芯片并实现烧录
具体操作步骤参考以下链接(其目的就是miniprog4 供电:先设置电压值,然后按照电压值让 miniprog4 自供电):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E7%9F%A5%E8%AF%86%E5%BA%93%E6%96%87%E7%AB%A0/%E4%BD%BF%E7%94%A8-ModusToolBox-%E5%92%8C-Miniprog4-Kitprog3-%E7%83%A7%E5%BD%95%E6%B2%A1%E6%9C%89%E5%A4%96%E9%83%A8%E4%BE%9B%E7%94%B5%E7%9A%84-PSoC-%E8%8A%AF%E7%89%87%E6%80%BB%E6%98%AF%E5%A4%B1%E8%B4%A5-%E5%A6%82%E4%BD%95%E8%A7%A3%E5%86%B3/ta-p/434898
2:芯片是否已经是KILL 写保护,如果已经KILL写保护,那就没办法烧录了。
3:检查原理图是否有误,硬件连接是否正确,确保您的MiniProg4正确连接到PCB,其中包括烧录线的长度尽可能短、尽量保证每个烧录线只有一根导线与Miniprog4和板子相连等等。
4:验证电源设置:确保您的PCB从外部电源接收到正确的电压,此外,检查MiniProg4上的目标电源指示灯是否亮起。
5:可以使用Modustoolbox Programmer检查固件更新情况,打开Modustoolbox Programmer,如果有固件需要更新会自动弹出更新固件的窗口。
6:检查烧录的Hex文件是否和烧录工具的Hex文件保持一致。

网友A:
硬件连接不良是最常见原因,需重点检查 SWD 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