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IDE 无法设置断点

楼主(2025-08-05):
STM32CubeIDE 无法设置断点?我已将项目转换为 C++。

调试时可以正常显示实时数值等,但无法像往常一样设置断点。
行号栏变成蓝色线条,所有断点均无法停止程序。

网友A:
检查编译优化设置,C++项目默认可能启用优化,导致调试信息不完整或代码行号错位。

网友B:
更新STM32CubeIDE,STM32CubeMX和HAL库到最新版本。

网友C:
清理缓存并重新编译 。

网友D:
调试信息缺失?

网友E:
检查项目配置文件,转换项目时可能残留旧配置,导致调试器无法正确解析符号。

网友F:
更新工具链和IDE。

网友G:
清理IDE缓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