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的ADC开关机后值不一样?

楼主(2025-08-05):
STM32F030C8T6每次上电采样值总有偏差,怀疑是参考电压不稳定,ADC校准也不顶用。

网友A:
上电延迟+校准基本能解决。

楼主:
我也遇到过,校准前后差好几个数。

网友B:
有时候上电前要延时一下。

网友C:
Vref没稳定前ADC值不可信。

网友D:
建议开内部参考通道看看波动。

网友E:
一换电源,偏差更明显了。

网友F: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记得用。

网友G:
多次采样平均能改善不少。

网友H:
那个ADC分辨率不能调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