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这GPIO输出电流咋这么小?

楼主(2025-08-05):
STM32U575VIT6驱动不了LED,查了下原来每IO最大才几mA,只能靠MOS驱动。

网友A:
ST说明书这块写得真含糊。

网友B:
是的,我连个LED都不亮。

网友C:
要用推挽+外部驱动才行。

网友D:
U系列就是主打低功耗,电流都缩水。

楼主:
换个大一点的上拉电阻会亮点。

网友E:
MOS管加上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F:
GPIO限流保护其实也是安全考虑。

网友G:
LDO输出能力也有限。

网友H:
要带外设还是得用缓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