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L1芯片掉电再上电就卡住?

楼主:
Bblythe

网友(2025-08-05):
阅读模式
芯片
,
函数
,
引脚
,
电源
,
掉电
STM32L151C8T6掉电复位后不跳主函数,排查发现电源引脚波形有毛刺,复位没完成。
赏

网友:
最终我加了TVS管才稳。
赏

网友A:
我遇到过,是复位脚电容太小。
赏

网友B:
电源波形得看,别有尖峰。
赏

网友C:
外部RC复位电路很关键。
赏

网友D:
L1对上电顺序比较敏感。
赏

网友E:
用逻辑分析仪抓复位信号才找到原因。
赏

网友F:
看下是不是IWDG在作怪。
赏

网友G:
Flash加密保护也可能锁死。
赏

网友H:
有时候是供电电感不够。
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