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的I2C为啥总是起始失败?

楼主(2025-08-05):
STM32G070RBTx用I2C主模式老卡死,后来加了timeout处理才跑得起来,不然一直死等。

网友A:
我后来直接裸写寄存器搞定的。

网友B:
我用逻辑分析仪看了半天才发现。

网友C:
SDA和SCL没接上拉电阻会挂。

网友D:
时钟设置要配从机速度。

网友E:
HAL库那个状态机太绕了。

网友F:
超时机制一定得加,不然死循环。

网友G:
看下是不是I2C_BUSY一直没清。

网友H:
ST的I2C要加点延时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