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的Flash擦写速度好慢?

楼主(2025-08-05):
STM32C031K6T6跑自更新代码,擦写Flash一页要好几ms,怕在实时系统里卡死。

网友A:
擦写过程建议加看门狗喂狗。

网友B:
是的,我测试一页要3ms左右。

网友C:
擦写过程中CPU卡主。

网友D:
只能写小段,不能连写太快。

网友E:
实时系统里必须配合双缓冲。

网友F:
可以先存RAM,再集中写Flash。

网友G:
一定不要在中断里搞擦写。

网友H:
写前还得先擦,不然直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