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常跑起来

楼主(2025-08-05):
求助:我正在使用GD32F303CBT6/GD32F303RCT6开发项目,目前遇到一个问题:
下载到板子后,仿真可以正常,但直接上电不行,通过烧录口供电3.3V也不行,请问如何解决该问题?

网友A:
量量直接供电和仿真时的电压对比,看差异排除电路故障

网友B:
测试一下MCU上电时RESET引脚的上电时序波形是否正常;
仿真时,仿真器有接MCU的RESE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下MCU上电时RESET引脚的上电时序波形是否正常;
仿真时,仿真器有接MCU的RESET吗?

我使用JLink仿真,只接四条线:3v3,GND,CLK,DIO,没有接RST,上电后RST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量直接供电和仿真时的电压对比,看差异排除电路故障

仿真器供电是3.0V,使用3.3或3.0V上电都未能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量直接供电和仿真时的电压对比,看差异排除电路故障

试过使用仿真器通过烧录口只供电,同样没有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JLink仿真,只接四条线:3v3,GND,CLK,DIO,没有接RST,上电后RST是高电平

1、用板子给MCU供电,不用jlink供电试试,即jlink只接GND,CLK,DIO,仿真看下是什么结果;
2、不接jlink,可以拿个镊子什么的,在板子直接上电后,将RESET脚短接到GND,尝试让MCU复位一下,看看是什么结果;3、RESET引脚的外部电路截图发来看下;
4、我好像记得Keil里仿真运行MCU程序和上电运行MCU程序,这两个过程的具体内部操作应该是有区别的,特别是程序有中断触发什么的,你的代码有中断功能吗?可以尝试屏蔽掉一些代码试试,很有可能是这块原因。或者把代码工程发我,我看下也行。

网友C:
看一下程序是不是下载到SRAM中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板子给MCU供电,不用jlink供电试试,即jlink只接GND,CLK,DIO,仿真看下是什么结果;
2、不接jlink, ...

1 没有效果,点仿真按钮KEIL卡死
2 没有复位(应该是根本没有启动)
3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creen_short.png

@chongen :好的。
@dffzh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GD32F303_demo.rar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g9ig9oDVCTy-SqwGXuoHg 提取码: 1234 不太会用这个论坛上传文件或图片,请从百度网盘下载,谢谢
现在看来,很有可能就是代码本身的问题了,仿真运行和上电运行时在代码时序上是有差别的,如果方便,发来代码工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没有效果,点仿真按钮KEIL卡死
2 没有复位(应该是根本没有启动)

1、在配置里勾选“Use MicroLIB”试一下,没有效果的话,也可以先勾选上:
2、屏蔽delay_1ms(1);试试:

已帮坛友解决,问题原因是在程序中使用了printf函数,但是却没有包含keil的微库,或者对于printf函数没有进行重定向操作,勾选“Use MicroLIB”即可解决。

网友A:
跟我碰到一个问题一模一样,可以正常点灯,但是不能打印串口信息,以后调试的时候,不要放弃点灯**(必须是闪烁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