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正常,上电无法工作

楼主(2025-08-05):
我在使用GD32F303CBT6/RCT6开发时遇到一个问题:编译好程序,下载到板子里仿真正常工作,但上电时不工作,请问各位如何解决,是配置的问题吗?

网友A:
将整个芯片flash擦除一下,再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B:
检查一下看门狗,复位等情况,还有是不是一直进中断,搞个打印串口监视一下状态

网友C:
如果不是看门狗、复位或者Hardfault等问题,可以试试在初始化完成后加一些延时

网友D:
按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476494-1-1.html的方法即可解决。

@地瓜patch :是的呢。
问题贴,发到多个板块,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