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 ble同时运行以太网的问题

楼主(2025-08-05):
各位,请问下有没有ch579 ble同时运行以太网的例程?可以发一份参考下嘛谢谢了!

网友A:
使用蓝牙和以太网功能可以看下CH32V208或CH32F208,在EVT的BLE目录下提供Peripheral_ETH为蓝牙+以太网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B:
这个芯片支持的蓝牙版本是多少?可以连接多少个设备?

网友A:
CH32V208是BLE5.3的,典型连接设备个数在8个左右,我们的协议栈是自研的本身对连接个数没有做限制,连接越多会消耗RAM资源,CH32V208的RAM有64k,可以支持更多的连接个数

网友C:
您好,ch579支持BLE和以太网同时运行,但需要正确配置。我这里有一份配置指南,可以分享给您。

网友D:
您好,CH579支持BLE和以太网同时运行,但需要正确配置。我这里有一份示例代码,可以发给您参考。

网友E:
您好,我这里有一份ch579 ble同时运行以太网的例程,已经通过邮箱发送给您了,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