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咨询下 1200 1120这些芯片, 调试接口如何关闭

楼主(2025-08-05):
想咨询下,  1200  1120 的调试接口如果关闭调试接口, 谢谢

网友A:
这是哪个型号的,没看懂。

网友A:
电机控制系列的MCU吗

网友A:
你是想把烧录接口换成普通IO功能吗,只要配置好就行啊。

网友B:
1200、1120 系列芯片(如 STM32F1200、F1120)关闭调试接口,需配置 DBGMCU_CR 寄存器。通过写入对应位禁用 SWD/JTAG 功能,如设置 DBG_SLEEP、DBG_STOP、DBG_STANDBY 位,再禁用 AFIO_MAPR 的 SWJ_CFG 位。操作需在代码初始化阶段完成,确保调试接口在运行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