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离线烧录器最新版本软件不能烧录HC32L136

楼主(2025-08-05):
离线编程器更新到1.3.01版本,不能烧录HC32L136了,烧录HC32L021正常, 1.2.9版本正常,需要什么特殊设置吗?

网友A:
肯定是你操作有误,我试过了没有任何问题,截图是我的上位机配置

楼主:
有的芯片可以有的不可以,退回1.29就没有任何问题,我是UART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操作有误,我试过了没有任何问题,截图是我的上位机配置

有的芯片可以有的不可以,退回1.29就没有任何问题,我是UART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芯片可以有的不可以,退回1.29就没有任何问题,我是UART模式

编程器和芯片之间的线不要太长,我用的线比较长的话也会烧写到一半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和芯片之间的线不要太长,我用的线比较长的话也会烧写到一半卡死.

1.3.02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