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A403A] 关于gpio_bits_toggle函数的错误

楼主(2025-08-05):
  * @brief  toggle the selected data port bits.
  * @param  gpio_x: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GPIOA, GPIOB, GPIOC, GPIOD, GPIOE.
  * @param  pins: gpio pin number
  *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gpio_pin_x, gpio_pin_x as following values:
  *         - GPIO_PINS_0
  *         - GPIO_PINS_1
  *         - GPIO_PINS_2
  *         - GPIO_PINS_3
  *         - GPIO_PINS_4
  *         - GPIO_PINS_5
  *         - GPIO_PINS_6
  *         - GPIO_PINS_7
  *         - GPIO_PINS_8
  *         - GPIO_PINS_9
  *         - GPIO_PINS_10
  *         - GPIO_PINS_11
  *         - GPIO_PINS_12
  *         - GPIO_PINS_13
  *         - GPIO_PINS_14
  *         - GPIO_PINS_15
  *         - GPIO_PINS_ALL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bits_toggle(gpio_type *gpio_x, uint16_t pins)
{
  gpio_x->odt ^= pins;
}

上面是新增的引脚翻转函数,但是该函数不是原子操作的,再反转过程中由于中断中修改了该ODT寄存器的值后会导致中断中修改的值错误,正确的做法是下面的代码:

void gpio_bits_toggle(gpio_type *gpio_x, uint16_t pins)
{
  uint32_t odt = gpio_x->odt;
  gpio_x->scr =  ((odt&pins) << 16) | (~odt&pins);
}

网友A:
感谢提醒,我们后续会再做优化。

网友B:
void gpio_bits_toggle(gpio_type *gpio_x, uint16_t pins)
{
__disable_irq();
  gpio_x->odt ^= pins;
__enable_irq();
}

怕中断就关闭中断。不行吗?一共加两字节长度,两条指令

网友C:
楼主厉害啊,能找出原厂代码的错误,不过你用ide生成的话岂不是每次都要改一遍

网友D:
这个在固件库中的话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E:
所以说啊,以后还得使用最新版本的,这样bug会能少点

网友F(2025-09-08):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啊,以后还得使用最新版本的,这样bug会能少点

感觉还是用最新版本的靠谱一些

网友G(2025-11-18):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啊,能找出原厂代码的错误,不过你用ide生成的话岂不是每次都要改一遍 ...

是的确实很牛X啊,踩了很大一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