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AD7616的代替兼容芯片LHA6916

楼主(2025-08-05):
  LHA6916是一款16位DAS,支持对16个通道进行双路同步采样。LHA6916采用5 V单电源供电,可以处理±10 V、±5 V和±2.5 V真双极性输入信号,同时每对通道均能以高达1MSPS的吞吐速率和90.5 dB SNR采样。输入箝位保护电路可以耐受高达±25 V的电压。无论以何种采样频率工作,LHA6916的模拟输入阻抗均为1 MΩ。它采用单电源工作方式,具有片内滤波和高输入阻抗,因此无需驱动运算放大器和外部双极性电源。该器件均内置模拟输入箝位保护、一个双路16位电荷再分配SAR模数转换器(ADC)、一个灵活的数字滤波器、2.5 V基准电压源和基准电压缓冲器以及高速串行和并行接口。LHA6916兼容串行外设接口(SPI)/QSPI/DSP/MI CROWIRE。

  产品特性

  16通道、双路、同步采样输入

  可独立选择的通道输入范围

  -真双极性:±10V、±5V、±2.5V

  5 V单模拟电源,VDRIVE电源电压:1.71 V至5 V

  完全集成的数据采集解决方案

  -模拟输入箝位保护

  -具有1 MΩ模拟输入阻抗的输入缓冲器

  -一阶抗混叠模拟滤波器

  -片内精密基准电压及基准电压缓冲器

  -双通道16位逐次逼近型寄存器(SAR)ADC

  -吞吐速率:2×1 MSPS

  -通过数字滤波器提供过采样功能

  -灵活的序列器,支持突发模式

  灵活的并行/串行接口

  -SPI/QSPI/MICROWIRE/DSP兼容

  硬件/软件配置

  性能

  -信噪比(SNR):90.5 dB(1 MSPS)

  -总谐波失真(THD):−103 dB

  -±1 LSB INL(典型值),±0.99 LSB DNL(最

  大值)

  -模拟输入通道提供7 kV ESD额定值

  片内自检测功能

  80引脚LQFP封装

  应用场景

  电力线路监控

  保护继电器

  多相电机控制

  仪器仪表和控制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DAS)

网友A:
16位DAS是什么

网友B:
应该是ADC吧,能写错成这样很难理解。

好家伙,问了豆包居然是数据采集系统的意思……
Data Acquisitio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