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EMC电路设计心得

楼主(2025-08-05):
#申请原创# 一  EMC根源
傅里叶变化分解

二  EMC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1.设计优先
2.电流环路规律:高频电流环路面积S越大  EMI辐射越严重
3.环路电流频率越高,引起的EMI辐射越严重,电磁辐射场强随电流频率的平方成正比增大。

EMC测试规范 ——ESD   EFT  EMI  RF

ESD

EFT

三  EMC问题
电磁干扰包括辐射(高频)EMI,传导型(低频)EMI,. EMC主要是空间辐射,另一种就是传导形式:
辐射:壳体、连线以电磁波形式污染周围环境。
传导:通过电源线骚扰公共电源或其他设备。

四  EMC设计(元器件,PCB设计)

元器件;
1。电容: 分立件、贴片件;有效减小回路面积

贴片和直插电容

电容特性

Q值对高频电容是比较重要的参数。
自谐振频率(Self-Resonance Frequency)

2.电感:开环、闭环  铁芯  、铁氧体

  磁芯材料不同频率特性

开关频率 <100KHz     铁芯;锰锌;镍锌
开关频率 >100kHz  ---1  MHz锰锌;镍锌
>1MHz       镍锌

3.磁珠
是能量转换器件。把交流信号转换成热能,电感是把交流电能存储起来。

阻抗

4.TVS二极管
1 需要了解电路电压最大值。
2 干扰峰值电压。

PCB设计

产生影响:
       系统复位
       时序错位
       通信错误
       通信终止
       存储器数据丢失

PCB布局
1 高频信号同输入输出信号分开
2 时钟芯片 开关mos管远离IO连接器;
3 相关功能芯片靠近连接器。
4 走线到参考层的距离要小于到其它层的距离。
5 特性阻抗

PCB布线
电流必须构成一个完整回路,回路面积足够小。

高速信号参考完整的参考面,不得有跨岛;
时钟信号不允许跨岛。
高速信号走线不得穿过高速、大功率等器件,以及不能穿过IO连接器和插槽下方;
差分对于差分对之间间距保证20mil以上;

数字地:不应该环状而应该网状
模拟地:
功率地:  尽量单独接地

USB接口设计

1.TVS管尽量接近连接器; 2.TVS管直接接地  3 . USBD+ D- 差分信号,满足90欧姆阻抗匹配

项目EMC测试经验:RE-L

图一为产品第一次RE-L测试,全面崩盘,经过3次整改,最后达到图2效果。由于产品较为复杂中间涵盖7块板卡,核心板等6块板卡为本人设计,电容屏及其板卡为外购件。
其中HDMI线缆,电容屏及电机部分最为让人头疼。
该产品有5个步进电机,我使用的是TMC的驱动芯片,板卡在电机接口处增加了20pF电容以及线缆增加磁环最为有效。
电容屏由于装在开模件上完全没有条件,去做屏蔽及大面积接地处理,最后在板卡端就近接地并将LVDS排线进行覆膜阻抗匹配处理。
HDMI线缆则最为头疼,无论是在HDMI芯片端增加共模电感还是接口接地,效果都不显著,无法达到标准,最后更换了一根较贵的HDMI线缆后效果显著,到底也不清楚具体线缆差异,只能猜测是线材质量及用料差异。@21小跑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