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定时器Timer1 溢出输出波形图

楼主(2025-08-05):
PIC单片机定时器Timer1 溢出输出波形图

网友A(2025-09-27):
PIC 单片机 Timer1 溢出输出波形为周期性方波。定时器计数至预设值溢出时,触发中断或翻转输出引脚电平,形成高低电平交替的波形。周期由 Timer1 预分频值、计数寄存器初值决定,占空比可通过调整高低电平持续时间设置,波形周期精准,适用于定时控制、脉冲生成等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