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请教下,有这种滤波电路吗

楼主(2025-08-05):
2路信号,不是同步信号,也不是差分信号,将它们累加到一起,如何保证信噪比不变或者更好。目前测试,使用加法电路,发现噪声也做加法,噪声高度变高,但是信号高度不变,导致信噪比变差。

20250806补充
感谢群友提的低通加法方案。补充下:噪声中有些脉冲信号,宽度和信号一致,高度和有些小的信号也相差不多,我没发现区别的特征点。
目前用一个门限电压做区分,低于门限为噪声,高于为信号。

网友A:
噪声频率和信号频率差异大不大,可以用低通滤波器试试,然后再用加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频率和信号频率差异大不大,可以用低通滤波器试试,然后再用加法

差异不大,噪声中有些和信号无法区分。脉冲宽度基本一致,高度差别不大。

网友B:
先用比较器比较出哪边幅值大,然后经过模拟开关,比较器负责选通哪个开关,不知知道这样的电路能实现不

网友C:
低通加法就可以,做到比有用信号相当频率的5倍频过滤就可以(根据你画的频率特性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比较器比较出哪边幅值大,然后经过模拟开关,比较器负责选通哪个开关,不知知道这样的电路能实现不 ...

感谢,是个不错的思路。

网友D:
你是否可以多描述一下信号。比如时间差是否随机?
信号波形是否相似?
每次波形是否都相像?
是否类似地震波,或者多声道信号录音处理?

如果信号相似,高速采样后通过自适应数字信号处理是可以增强的。
可以抄袭雷达阵列的信号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否可以多描述一下信号。比如时间差是否随机?
信号波形是否相似?
每次波形是否都相像?

谢谢,时间差是随机的,波形确实相似,脉冲宽度1-10微秒,有些噪声和信号看起来一样。
我描述下场景吧,光散射法测粒子,目前测0.1um粒子发现小流量测的多,流速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大流量测的值很少。
想尝试下并联小流量办法,凑成大流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时间差是随机的,波形确实相似,脉冲宽度1-10微秒,有些噪声和信号看起来一样。
我描述下场景吧, ...

想获取幅值信号还是定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获取幅值信号还是定位信号?

幅值信号,是通过幅值区分噪声和信号。

网友E:
这个滤波是有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滤波是有干扰吗

判断是光噪声,有些和信号宽度一致,滤除不了。

网友C:
如果你了解DB降噪的原理就好了,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了解DB降噪的原理就好了,可以直接用

好的,我搜搜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