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ATLINK芯片烧坏

楼主(2025-08-05):
ATLINK突然连不上设备,发现F403坏了,换一个能用吗?软件在哪能下载到?

网友A:
怎么烧坏的啊?还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器件烧了。

网友B:
如楼上所说,不一定仅仅是MCU芯片坏了,有可能其他芯片也有坏的,要检查一下。

网友C:
可以找提供ATLink的代理或商家,要求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不一定仅仅是MCU芯片坏了,有可能其他芯片也有坏的,要检查一下。 ...

USBLC6-2SC6也坏了,SWCLK端口烧了,端口上有2V电压

网友D:
如果是原厂购买 看看在不在保修,一般很少会给你倒hex固件的。

网友E:
要看看是怎么烧坏的,不然你换一个新的还搞坏了岂不是亏大

网友F(2025-09-10):
软件可以在ATMEL官网下载,搜索ATLINK对应的固件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