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D 卡格式化还可以恢复数据吗?4个方法帮你恢复SD卡数据

楼主(2025-08-05):
SD卡作为存储设备,被广泛应用于手机、相机和其他数码设备中。有时我们可能会不小心格式化SD卡,或者系统提示需要格式化,导致重要数据似乎“一瞬间消失”。但别急,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数据是可以恢复的。接下来,我们将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带你了解格式化后数据是否还在,以及如何一步步找回那些丢失的文件。

格式化后的数据还可以恢复吗?答案是: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恢复。格式化是一种将存储介质清空的操作,但并不是彻底删除数据。格式化后,SD卡的文件系统会被重建,但实际的文件数据并不会立即被清除。换句话说,文件的数据可能还存在,只是被标记为“可以覆盖”的空间。数据恢复的难易程度,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格式化SD卡的时候执行的是快速格式化还是慢速格式化。只清空文件系统目录,让存储空间显示为“空闲”,实际文件还保留在卡里。这种情况下,数据恢复成功率很高。慢速格式化会擦除SD卡上的所有数据并重新写入,这种情况恢复数据的可能性非常小。

其次是SD卡格式化后的数据写入情况。格式化后如果没有继续写入大量新数据,文件仍然在SD卡中存留,恢复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如果写入了新文件,旧数据可能会被覆盖,恢复的成功率会非常低。

最后是恢复SD卡时使用的工具和方法。恢复的成功率和你选择的工具也有关系。一些专业的数据恢复软件可以扫描SD卡的底层数据,即便文件系统被破坏,也能尝试找回数据。

如何恢复格式化后的SD卡数据?恢复数据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普通用户也能做到。以下是几种常用的方法,操作起来都不算困难。

方法一,从备份中恢复丢失的数据。

如果你平时有备份习惯,可以直接从备份中找回丢失的数据。这可能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比如,如果你使用了Google Drive、OneDrive或其他云存储服务,登录账户检查是否有自动同步的文件;检查电脑、移动硬盘等设备,是否曾经将SD卡的数据复制到其他地方。

方法二,使用DiskGenius恢复SD卡丢失的数据

SD卡被误格式化、SD卡打不开提示格式化、SD卡上的文件被误删除等,都可以尝试下面的步骤找回丢失的数据。在开始恢复数据之前,需要先把SD卡和电脑连接好,确保电脑可以识别到SD卡。

步骤1,运行软件,在软件里选中丢失了数据的SD卡。然后点击“恢复文件”按钮。之后点击“开始”按钮,软件就马上开始扫描SD卡。

步骤2,扫描结束后,可以双击文件进行预览,检查文件是否正确。比如下图所示,照片内容显示正确,表明这个文件没有损坏,最终恢复后,照片也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步骤3,确认过文件后,就可以导出文件了。勾选想要恢复的文件 > 右击鼠标 > 选“复制到指定文件夹”菜单项。

方法三,利用操作系统的“文件历史记录”恢复丢失的数据

如果自己曾经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启用文件历史记录功能,有时可以从本地备份中恢复丢失的文件。步骤如下:

步骤1,在“此电脑”中找到格式化前的文件夹,右键点击它。

步骤2,选择“还原以前的版本”。

步骤3,在弹出的备份历史中,选择一个恢复点,查看并恢复文件。

注意:这个方法适用于在格式化前已备份文件的情况,恢复过程简单易行。

方法四,寻求专业数据恢复服务

如果前面几个方法无法恢复数据,或者SD卡出现严重损坏(例如物理损坏、坏道等),可以考虑寻找专业的数据恢复服务。专业公司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高端的硬件设备,可以处理一些软件无法搞定的问题。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恢复方式和自己用软件相比,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并且费用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