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OpenOCD和CubeIDE时中断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5-08-06):
使用OpenOCD和CubeIDE时中断无法正常工作。用CubeIDE和OpenOCD对STM32F103进行调试。尽管中断标志已置位,但中断未被调用。使用GDB调试相同的硬件和软件,中断却能正常工作。

如何能让中断在使用OpenOCD时正常工作?

我搜索了相关问题,有些讨论建议使用不同的启动代码,但我检查后发现向量表看起来没有问题,而且使用GDB调试时相同的启动代码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无误?

网友B:
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C:
在CubeIDE中检查OpenOCD的配置文件是否启用了正确的调试接口和时钟频率

网友D:
在CubeIDE的调试配置中,禁用非必要调试功能,这些可能干扰中断响应。

网友E:
更新CubeIDE和OpenOCD为最新版本。

网友F:
问题可能由OpenOCD与硬件的中断标志同步延迟、调试接口干扰或优先级配置冲突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