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用USART做唤醒,好像不太稳?

楼主(2025-08-06):
STM32L031K6T6从STOP模式用串口唤醒,偶尔收不到首字节,还在查是不是中断优先级问题。

网友A:
先让MCU空转几ms再收串口比较保险。

楼主:
我也遇到过,唤醒后第一帧丢了。

网友B:
STOP模式恢复太慢,字节飞过去了。

网友C:
要配合RX中断+唤醒标志一起用。

网友D:
串口波特率别设太高。

网友E:
HAL库默认处理不太靠谱。

网友F:
我后来直接裸写寄存器,才稳。

网友G:
NVIC优先级一定要调一下。

网友H:
配合RTC定时唤醒效果更好。

网友I:
L0低功耗模式是真的细节多。

网友J:
强制启用HSI时钟。

网友K:
唤醒后需要重新初始化时钟树。

网友L:
可能唤醒中断与接收中断冲突了。

网友M:
可能是供电波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