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的TIM搞互补输出怎么这么绕?

楼主(2025-08-06):
STM32F103VBT6想做互补PWM输出,用TIM1设置死区时间,结果输出波形不对,对着寄存器改了好久。

网友A:
PWM边沿顺序控制挺讲究的。

网友B:
TIM1和TIM8才支持互补输出,得注意。

楼主:
死区时间配置容易设反,翻车过一次。

网友C:
BRK和MOE别忘了开启。

网友D:
互补输出得选对管脚,不然没反应。

网友E:
我参考电机库才搞懂逻辑。

网友F:
TIM手册图看懂了,一切就通了。

网友G:
互补输出配合死区很适合半桥电路。

网友H:
高速切换时建议加个低通滤波。

网友I:
用示波器对拍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