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的GPIO速度设太高会出问题?

楼主(2025-08-06):
STM32G030F6P6配置为Very High速度输出,结果外设误触发,中间加了上拉才稳。

网友A:
不该全局开高速,要按功能精配。

网友B:
我也踩坑了,信号串扰严重。

网友C:
Very High速度不是万能的,低速更稳。

楼主:
用在I2C那种慢总线上反而误触发。

网友D:
GPIO速度会影响EMI,真不是虚的。

网友E:
我测试时邻近引脚也会受干扰。

网友F:
有时候配合电阻拉低速度更好。

网友G:
G0输出能力比预期强,反而更敏感。

网友H:
用示波器看波形就知道抖得多厉害。

网友I:
电源滤波不好也会放大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