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的SMPS到底开了没?

楼主(2025-08-06):
STM32U585ZIT6开了SMPS模式,但电流没降多少,是不是其实没真的切换过去?

网友A:
可以考虑关Flash prefetch进一步降耗。

网友B:
我当时也以为开了,电流没降。

网友C:
要用Scope看Vcore变化才准。

网友D:
有可能只是配置进去了但没生效。

网友E:
SMPS模式得配对供电,不然白设。

楼主:
手册说会自动切,但其实要手动确认。

网友F:
CubeIDE设置和实际情况不总一致。

网友G:
外部电源不稳时SMPS不会激活。

网友H:
我换了个LDO电源才成功。

网友I:
电流差距不大可能是其他模块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