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F2的FSMC带屏幕偶尔闪屏?

楼主(2025-08-06):
STM32F207IGT6接并口LCD,有时候刷图会闪,DMA搬运数据感觉不够稳定,考虑加缓存试试。

网友A:
把刷图频率和Timer同步试试看。

网友B:
是的,刷屏太快,显示跟不上。

网友C:
我加了一帧缓存才稳了。

网友D:
FSMC有时候会打乱顺序。

网友E:
配合DMA刷图时别开中断。

网友F:
建议用双缓冲交替刷新。

网友G:
屏幕初始化晚了也会闪。

楼主:
接线长度不一致也可能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H:
FSMC模式配置要选对屏的驱动方式。

网友I:
尝试慢速刷新会发现稳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