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进不了STOP模式是为啥?

楼主(2025-08-06):
STM32L452RET6调用HAL_PWR_EnterSTOPMode函数后电流没降,排查发现是有个外设在运行。

网友A:
最保险的做法是先睡个1s试一试。

网友B:
外设唤醒源开着,就别想省电了。

网友C:
看下哪个时钟树还在跑。

网友D:
USART、TIM这类得先关再睡。

网友E:
Debug模式下也进不了STOP,别忘了。

网友F:
RTC唤醒配置错误也会卡。

网友G:
我调了一下午才找到是DMA在跑。

网友H:
停机前建议打印电流变化看趋势。

楼主:
GPIO中断也能打断进入STOP。

网友I:
HAL库函数不报错但不一定真睡了。

网友J:
核心原因是存在未关闭的外设或中断源持续活动,导致芯片无法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K:
禁用所有中断。

网友L:
在进入 STOP 模式前,逐一禁用所有外设时钟。

网友M:
可反初始化活动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