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搞编码器模式,数值乱跳?

楼主(2025-08-06):
STM32G431CBT6用TIM做AB相编码器接口,有时候方向不对,可能是滤波没设好,干扰挺明显。

网友A:
建议每圈复位一下计数器试试。

网友B:
A相B相要接对,不然方向反了。

网友C:
干扰大时滤波一定要加上。

网友D:
TIM配置的IC Filter设成4以上会稳。

网友E:
我后来给线缆加了屏蔽。

网友F:
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真的管用。

网友G:
编码器本身也有机械抖动。

网友H:
增加采样周期能降噪。

网友I:
数值跳动可能是没清CNT寄存器。

楼主:
CubeMX配置TIM编码器模式容易漏一步。

网友J:
信号线干扰吧

网友K:
输入滤波未启用或配置不当。

网友L:
可以试试添加数字滤波。

网友M:
可能电源不稳定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