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的SysTick触发频率超了咋整?

楼主(2025-08-06):
STM32C011F6P6主频较低,SysTick设置太快会异常中断,查资料说只能降低分频来解决。

楼主:
实在不行就把Tick当慢节拍用。

网友A:
频率太高时SysTick的Reload超限了。

网友B:
降主频或调Tick频率是唯一办法。

网友C:
我直接改用TIM定时替代SysTick了。

网友D:
小核主频低,这个确实吃紧。

网友E:
HAL_Delay在高频下会不准。

网友F:
FreeRTOS建议自己设configTICK_RATE_HZ。

网友G:
调试SysTick记得打开中断优先级。

网友H:
降Tick率可能会影响系统响应,需权衡。

网友I:
C0省电是强项,但定时能力一般。

网友J:
systick本身就是用于系统嘀嗒时钟的,不适合用作高频时钟用。

网友K:
你把systick触发频率干到了多少?这个本身就是嘀嗒时钟啊

网友L:
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L:
或者分频系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