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奇偶校验手动还是自动,靠的是实力

楼主(2025-08-06):
记得当初在接触到PLC编程技术过程中,当学习到PLC的通讯控制方面的知识时,就接触到数据的奇偶校验方面的知识点,由于当时只是简单接触了解,老师讲的是手动计算方法,感觉非常繁杂。后来在自学过程中,才知道数据的奇偶校验完全可以通过CRC此类专用功能指令完成,后来在编辑此类程序有需要奇偶校验时,便会直接将CRC校验程序块照搬来用,只需根据实际情况略加修改即可,然后通过子程序调用完成相应校验任务即可,相较于手动校验真是快了不是一星半点!结合这种情况,本人曾询问过搞单片机系统程序设计的同事,他们表示采用CRC类似数据奇偶校验是MCU系统程序开发的必然操作,毕竟实际中数据都是实时跳变的,只有通过定时来调用校验子程序,才能满足数据处理、显示等需要。由此可见,有关数据奇偶校验的方法目前都是以自动完成为主。

网友A:
这种手动就很慢了,一半都是自动。

那是当然了,现在有自动校验子程序块供调用。

网友B:
奇偶校验既可以手动进行,比如人工计算数据中 “1” 的数量并设置校验位;也可自动完成,借助硬件电路或 CRC 等校验指令快速处理。具体选哪种需依据实际需求及开发者的技术实力等来决定。

网友B:
奇偶校验手动或自动实现,与实力相关。手动校验需人工依奇偶校验规则,通过模二加法计算校验位,过程繁杂易错,考验运算与逻辑能力。自动校验借助硬件电路或 CRC 等指令完成,效率高且准确,依赖对硬件、编程及校验算法的掌握。开发者可依自身能力与场景需求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