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请教下思路,如何选择幅度最大的信号输出

楼主(2025-08-06):
原来是2路,使用比较器加模拟开关方案,如果输入为4路。
如何从4路模拟信号中实时输出幅度最大的那一个?
用3组比较器加模拟开关凑吗,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案。

感谢瞎折腾提供的比较器加模拟开关的思路。

网友A:
试下二极管,能否描述一下信号的具体特征及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二极管,能否描述一下信号的具体特征及用途?

二极管有导通电压,理想二极管可以试试。
这个帖子有描述。
https://bbs.21ic.com/icview-3476730-1-1.html?#pid14783876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有导通电压,理想二极管可以试试。
这个帖子有描述。
https://bbs.21ic.com/icview-3476730-1-1.ht ...

"光散射法测粒子",我不了解.
不一定要理想二极管,把电阻下端接到负压,输出电压抬升(也可以用二极管)一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散射法测粒子",我不了解.
不一定要理想二极管,把电阻下端接到负压,输出电压抬升(也可以用二极管)一点 ...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B:
用精密整流输出峰值示意图。此电路输出负电平峰值。

网友C(2025-09-30):
从 4 路模拟信号中实时时选出幅度最大的信号,确实可以用比较器实现

网友D:
增加实际的道路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