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Risc-V中的Memcopy指令怎么使用

楼主(2025-08-06):
我为一个项目设计了一个不带流水线的RISC-V 32位单周期处理器。现在要求我们实现一条新的指令,叫做“Memcopy”。它的功能是将一个长度为N的数组从一个位置复制到另一个位置(N > 1)。
但我在想,在单周期处理器中能实现这样的指令吗?因为要复制N个数值到另一块内存区域,就必须执行N次的加载(load)和存储(store)操作。在多周期处理器中这是可行的。但在单周期处理器中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RISC-V 并没有提供一个单独的 memcpy 指令,而是需要通过组合基本的加载(LD)和存储(SD)指令来实现内存拷贝操作。根据需要的字节数,代码可以优化为逐字节、逐字(16 位或 32 位)或逐双字的方式来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