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请用过半桥驱动芯片UCC27712的兄弟指点一下:

楼主(2025-08-06):
, , , dc,

最近在做一个高压可调DCDC电源,用的 UCC2807 + 半桥驱动的方案,半桥芯片用的 UCC27712 ,总线电压为220V整流,结果半桥芯片上去一个坏一个、上去一个坏一个,我在百度一搜“UCC27712 损坏”,结果如下:

UCC27712 损坏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
电压异常
当总线电压超过芯片规格范围(如高于340V)时,可能导致内部元件击穿。该芯片最大耐压为620V,但实际操作中需注意瞬时过压或持续高压环境。 ‌
自举电压问题
若 HB (自举电压)引脚电压异常(如电容放电不足),可能导致高侧驱动失效。该问题常见于DC工作状态,需确保自举电路正常工作。 ‌
外部干扰
PCB布局不当或电磁干扰可能导致信号异常,例如高电流路径布局不当可能引发噪声干扰。 ‌
建议检查:
测量总线电压是否在安全范围内(推荐使用差分探头检测HS节点电压);
确认自举电容充电回路是否正常(建议使用示波器捕捉HB到HS电压);
检查PCB接地布局,避免高频噪声干扰。 ‌

我当时就懵了,UCC27712的手册里不是说可以工作在620V吗?百度里这个340V从哪里来的?TI的论坛里也有提到这个问题、不过说是因为买的芯片渠道问题、换原厂的就好了!我的芯片都是立创买的、难道也是高仿?还望了解这个片子的兄弟指点 ,,,

网友A:
是用PWM控制么?最大占空比做限幅,不要达到100%,试一试

网友A:
当然换个可靠渠道采购,对比验证。立创是个展柜,也是厂家或代理商供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PWM控制么?最大占空比做限幅,不要达到100%,试一试

PWM最大占空比50%多一点,不会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换个可靠渠道采购,对比验证。立创是个展柜,也是厂家或代理商供货。 ...

只买几片,很难找到可靠的渠道,不知道 得捷 如何?

网友B:
不接MOSFET 会不会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PWM最大占空比50%多一点,不会到100%

那就确定不是占空比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买几片,很难找到可靠的渠道,不知道 得捷 如何?

或者直接找大代理商或原厂申请三五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直接找大代理商或原厂申请三五样片

在立创买东西N年了,除了有一批 NRF24L01 可能是高仿的(正常使用没问题、工作温度一高就异常,更换渠道就没问题)之外,其他的芯片都没出过问题 ,,,不知道这个片子到底啥情况(是我电路的问题还是片子的问题),还是就是百度上那个不能超340V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立创买东西N年了,除了有一批 NRF24L01 可能是高仿的(正常使用没问题、工作温度一高就异常,更换渠道 ...

新片子,我一般是申请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MOSFET 会不会坏?

母线50V时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创不会是高仿,你的设计图分享出来,一定是有问题,电流大烧芯片和管子,电流大导致功率过大,超过50mA就 ...

图纸已贴了,图中 R009 为电流控制、阻值为0.3欧、是否有影响?

网友B:
原来是瞎搞。不烧对不起设计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瞎搞。不烧对不起设计师

能否指点一下、不要丢下一句话就跑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指点一下、不要丢下一句话就跑呀?

你不是丢下一张图就跑吗?

我猜参数啊?

输出电压400V? 220VAC输入时?

电源纹波多少?滤波电容值多少?负载电流多少?

诚心寻衅滋事

网友B:
啥参数都没有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建议:

利用LO/LI 通道 制作一个震荡电路给boost 电容充电。这样HO驱动会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丢下一张图就跑吗?

我猜参数啊?

图纸的主要参数已标,负载目前就一个2K电阻,通过 UCC2807 的2脚、400V_ADJ 处用DA输出一个电压来调整输出,目前纹波什么的都还没调,先要解决半桥芯片损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参数都没有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建议:

利用LO/LI 通道 制作一个震荡电路给boost 电容充电。这样HO驱动会 ...

目前不是是否能稳定驱动的问题,而是220V输入时、母线也就330V左右的电压、负载电容实际上就焊了3个、负载电阻就一个2K的电阻、按理说不管怎么都不应该烧半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框内的电容并联起来这么多什么意思?滤波吗?电容越并越大,直流400伏对地短路,就一个一个拆电容玩吧, ...

针对兄弟的疑问的统一回复:
1、这个不是开源电路,是从别人一个已经量产十几年的机器上抄来的(可能有抄错的地方、但大方向肯定没错,原机器是老外的、用的半桥芯片国内买不到,故改用UCC27712,当然这个型号也不是我们选的、国内有跟我们干同样的事情的同行、他们就用的UCC27712 );
2、输入端的两个电容串联滤波以及其并联的二极管和电阻,也是照抄的,电阻和二极管不管有没有作用、应该不至于对半桥产生影响;
3、输出确实有非常多的电容并联、因为该电源的用法就是瞬间释放非常大的电流的(工作时间很短),至于说DCDC输出的电流问题、由电路中的 R009(0.3欧、UCC2807的CS脚超过1.5V即关断输出)来限制MOS最大输出电流为5A、而且PWM的最大占空比控制在55%以内,所以不管输出接多少电容都不会产生过流问题;
4、至于HB通过480K电阻接母线,是因为本应用没有下臂驱动,当输出电压高于15V以后、自举电容只能通过该回路充电,因为自举电容有稳压管限幅、所以不论是HB的电压或是HB-HS的电压、都在芯片的范围内,该设计不至于损坏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针对兄弟的疑问的统一回复:
1、这个不是开源电路,是从别人一个已经量产十几年的机器上抄来的(可能有抄 ...

用li和lo加一个mosfet等可以组成蒸蛋器。蒸蛋器输出可以整流提供boost电源。这样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i和lo加一个mosfet等可以组成蒸蛋器。蒸蛋器输出可以整流提供boost电源。这样靠谱 ...

蒸蛋器是什么?振荡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蒸蛋器是什么?振荡器吗?

示意图。

网友D(2025-09-30):
建议的 VDD 工作电压为 10V 至 20V

网友E:
用UCC2807 + 半桥驱动的方案了解一下

网友F(2025-10-30):
这个还得是依据手册进行设计

网友G:
PCB布局不当或电磁干扰可能导致信号异常

网友H:
核心参数与应用前提(必看)

网友I:
设计时要小心布局,避免信号线靠近干扰源,使用滤波电路减少干扰。

网友J:
UCC27712半桥驱动,注意散热,电流设置,避免高频振荡。

网友K:
设计要参考手册,确保符合规范。

网友L:
UCC2807是一款适合半桥驱动的单片机驱动芯片,通过控制半桥开关,实现电机等负载的驱动。

网友M:
选择合适的散热措施,根据需求设定电流,控制振荡频率以稳定工作。

网友N:
选择散热方式,调节电流大小,调整振荡频率来保证稳定运行。

网友O:
看来设计要求严格,不按照规范操作会导致问题。

网友P:
注意电路布局,远离干扰源,加装滤波电路可降低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