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DDR5 内存相比前代 DDR4 内存有哪些技术改进?

楼主(2025-08-08):
DDR5 内存相比前代 DDR4 内存,在数据传输速率提升方面,除了更高的时钟频率,还有哪些技术改进起到了关键作用?

网友A:
DDR4:每个 DIMM 模组是一个 72-bit 通道(64-bit 数据 + 8-bit ECC)。一个内存控制器控制一个通道。DDR5:每个 DIMM 模组内部被划分为两个独立的 40-bit 通道(32-bit 数据 + 8-bit ECC)。一个内存控制器可以同时与这两个通道交互

网友B:
DDR5可以同时执行两个独立的 32-byte 读写操作,大大提高了内存访问的效率和并发能力。这类似于在一条公路上从单车道变成了双车道,车流(数据流)自然更顺畅

网友C:
一般来说,DDR5可以降低延迟:对于小型、随机的访问请求(常见于服务器和数据库应用),两个通道可以更高效地处理,减少了排队等待时间

网友D:
DDR5:每个内存颗粒内部都集成了 ECC 逻辑。它能在数据写入颗粒内部存储单元之前就进行校验和纠错

网友E:
DDR5 的工作电压从 DDR4 的 1.2V 降低到 1.1V,这样可以降低不少功耗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