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智能传感器方面的请教?

楼主(2025-08-08):
用于环境感知的智能传感器,在检测多种环境参数(如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时,如何保证不同参数检测的准确性和互不干扰性,其内部采用了哪些技术手段?

网友A:
每个传感器在出厂前都会在标准环境(如温湿度控制舱、标准气体配气室)中进行多点校准,生成独有的校准系数(Coefficients) 并存储在传感器的内部存储器或主控MCU中。软件读取原始数据后会使用这些系数进行补偿,得到准确值

网友B:
几乎所有传感器的性能都会受温度影响(如湿度传感器会有温漂)。因此,内部必须有一个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芯片温度,并通过补偿算法来修正其他传感器的读数。这是最关键的技术之一

网友C:
原始传感元件产生的信号通常是微弱且易受噪声干扰的模拟信号(如微小电压、电容变化)。专用的AFE芯片负责提供稳定的驱动电源、进行信号放大、滤波和模数转换(ADC),最大限度地保持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D:
独立气室与流道设计,这是解决干扰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对于会产生热量或本身易受气流、温度影响的传感器,必须进行物理隔离

网友E:
屏蔽与隔离,在PCB布局上,将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高频电路与低频电路分开布局,并使用接地屏蔽层来防止数字噪声耦合到敏感的模拟信号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