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子展中,无源器件你了解多少

楼主(2025-08-19):
对于高精度电阻,在制造过程中如何保证其阻值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采用了哪些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检测技术?

网友A:
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材料控制、工艺优化、结构设计确保阻值 “初始精度”,并通过稳定性处理、环境适应性设计抵御温度、湿度、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B:
高精度电阻的制造需贯穿 “材料选型→薄膜 / 厚膜制备→精密刻蚀→稳定性老化→封装保护” 全流程,每个环节均需严格控制误差源。

网友C:
电阻的 “准确性” 和 “稳定性” 首先依赖于高纯度、低温度敏感性的电阻材料,不同类型的高精度电阻(如金属膜、合金箔、金属氧化膜)材料选择差异显著

网友D:
金属膜电阻采用真空溅射技术:在高真空环境下,通过离子轰击靶材(如 Ni-Cr 合金靶),使靶材原子均匀沉积在陶瓷基板表面,形成厚度均匀的电阻膜(厚度通常为 50~200nm)。溅射过程中需实时监控真空度、溅射功率、基板温度,确保膜厚误差 <±2%(膜厚偏差直接导致阻值偏差)。

网友E:
厚膜电阻(精度稍低,通常 0.1%~1%)则采用丝网印刷技术,将电阻浆料(合金粉末 + 玻璃粉 + 有机载体)精确印刷在基板上,再通过高温烧结(800~900℃)形成电阻体,印刷精度需控制在 ±5μm 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