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I 与边缘智能在2025年会如何发展?

楼主(2025-08-19):
集成 AI 算法的嵌入式处理器在实时处理复杂场景数据时,如何进一步优化算法以降低计算资源消耗,提升响应速度?

网友A:
模型轻量化,采用如 MobileNet、EfficientNet-Lite 等专为嵌入式设计的轻量级神经网络架构,减少模型参数和计算量。还可通过剪枝技术,去除网络中冗余的连接或神经元,降低模型复杂度,以及利用量化技术,将模型权重和激活值从 32 位浮点数转换为 8 位整数或更低精度,在几乎不影响精度的前提下,缩小模型大小,提高计算速度

网友B:
将复杂的大模型知识迁移到简单的小模型上,让小模型在保持较高精度的同时,具有更低的计算资源需求和更快的推理速度。

网友C:
选择合适的硬件平台: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 AI 任务需求,选择合适的嵌入式硬件平台。对于简单的 AI 任务,如语音唤醒、简单图像识别等,可选择带有 DSP 指令或 FPU 的 MCU;对于较复杂的任务,如人脸识别、目标跟踪等,可选择 MPU 或带有 NPU 的 SoC,将 CPU 从繁重的 AI 计算中解放出来,专注于系统控制和实时任务。

网友D:
充分利用硬件平台的加速功能,如 NPU、GPU、SIMD 指令集等。例如,STM32MP1 的 NeoChrom GPU 可辅助 AI 计算,某些高端 MPU 集成的 NPU 能高效处理矩阵运算,加速 AI 推理过程。

网友E:
利用 NumPy 和 Numba 等库进行高效计算,NumPy 内部采用 C 语言实现,能高效执行数组运算,避免 Python 解释器的循环开销,Numba 允许在 Python 代码中使用 JIT 编译,加速循环计算。对于一些复杂的 AI 算法,可简化其计算逻辑,避免不必要的计算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