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通过技术创新,降低车规级芯片等成本?

楼主(2025-08-19):
华南汽车电子采供对接会中,如何通过技术创新,降低车规级芯片、三电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成本?

网友A:
采用混合芯片技术,创新性地将硅与碳化硅相结合,在不牺牲性能的前提下,有效降低了碳化硅芯片的用量,从而大幅降低芯片成本,同时还显著提升了功率密度。

网友B:
优化芯片制造工艺,南芯科技采用的垂直沟道 BCD 集成工艺,实现了 MOS 管与控制器的单晶圆融合,相较于传统合封工艺,互连路径缩短 80%,寄生电感降低 65%,还通过优化 STI 浅沟槽隔离技术,解决了工艺兼容性问题,提高了晶圆良率,降低了量产成本。

网友C:
集成化设计将 ADC、MCU、AFE 等进行集成,如 CS1795X 系列产品,省去了电源前端的 LDO,提高了产品集成度,有效降低了成本。

网友D:
研发新材料和新工艺,如特斯拉的食盐提锂技术,可使成本降低 1/3。采用模块化设计,方便电池的生产、组装和维护,降低成本。优化电池管理系统(BMS)算法,提高电池的利用率和安全性,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E:
采用轻量化材料如铝合金、复合材料等,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降低电机重量,进而提高整车的续航里程,降低成本。优化电机结构和控制算法,如开发更智能的电机控制算法,在不同工况下优化电机的效率,提高电机的性能和效率,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