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I 眼镜会有更好的发展吗?

楼主(2025-08-19):
AI 眼镜专区中,轻量化 AI 处理器如何在有限的功耗和计算资源下,实现更强大的 AI 功能?

网友A:
专用架构(DSA),通过多核 CPU、NNA(神经网络加速器)、SIMD 指令集等组合,实现了算力高、利用率高、灵活性高以及功耗低、外围成本低、带宽需求低的 “三高三低” 优势,相比传统 NPU,其推理速度提升 2-4 倍,RAM/ROM 消耗减少 50%-70%。

网友B:
动态电压频率调整,华为通过动态调整芯片电压和频率,结合任务调度算法减少无效能耗,使处理器在不同负载下都能以最优的功耗和性能运行。

网友C:
近阈值电压(NTV)操作模式的引入,可使芯片在保持运算性能的同时,动态功耗降幅达到 42%。

网友D:
采用如 CPU+NPU+FPGA 组合的异构计算架构,实现任务负载的动态分配,将高负载任务智能分配至专用加速模块,结合动态电压频率调节(DVFS)技术,可降低主处理器 30% 以上的无效功耗。

网友E:
采用结构化剪枝技术,结合动态通道重要性评估算法,在保证模型精度的前提下,将参数量缩减至原始规模的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