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智算中心产业链专区中,如何降低功耗,实现绿色计算?

楼主(2025-08-19):
智算中心产业链专区中,新型算力芯片在提升算力的同时,如何降低功耗,实现绿色计算?

网友A:
采用异构计算架构,如 H800 芯片采用第五代异构计算架构,通过计算单元与存储模块的深度耦合,实现指令级并行与数据吞吐效率的双重提升。其内部的通用计算核心、张量加速引擎及专用功能模块可根据负载类型动态分配算力资源,在训练密集型任务中实现高达 35% 的能效比提升。

网友B:
采用三维硅通孔堆叠技术(3D - TSV)和混合键合技术,使存储带宽密度达到 11.2GB/mm²,同时将信号传输损耗控制在 0.28dB/mm 以内,还可将计算模块间的数据搬运能耗降低 67%。

网友C:
一般是有更小的制程节点,如 5nm、3nm 等,可使芯片在相同性能下降低功耗,还能提高芯片的集成度和算力。

网友D:
动态电压频率调整,H800 采用多级电压域设计,结合深度学习负载的波动特性,构建了细粒度的功耗模型。通过内置传感器实时监测各计算单元的负载状态,并基于预设算法动态分配电压阈值,在低强度推理任务中降低电压以削减静态功耗,在高密度训练场景下则按需提升电压保障峰值性能,在混合负载环境下可将整体能效比提升 23%-37%。

网友E:
在 FP16 与 INT8 计算模式间建立动态切换机制,如 H800 芯片的混合精度运算引擎,可使典型 AI 推理场景下的能耗波动范围收窄至 ±5.3%,同时减少存储带宽占用,提升矩阵运算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