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TGV技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5-08-19):
TGV 技术在提升芯片互连密度的过程中,如何解决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干扰和损耗问题?

网友A:
TGV 技术通过利用玻璃基板的特性、优化设计和采用屏蔽结构等方式,解决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干扰和损耗问题

网友B:
玻璃材料是绝缘体,介电常数只有硅材料的 1/3 左右,损耗因子比硅材料低 2-3 个数量级,这使得 TGV 技术的衬底损耗和寄生效应大大减小,能有效保证传输信号的完整性,减少信号干扰和损耗。

网友C:
优化通孔结构和金属化处理,确保 TGV 通孔内壁的金属化质量,避免出现气泡或裂缝,以减少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的损耗和干扰。同时,合理设计通孔的尺寸、形状和间距等参数,优化信号传输路径。

网友D:
在 TGV 技术中引入屏蔽环等屏蔽结构,如构建基于 TGV 的自屏蔽带通滤波器,通过 TGV 基屏蔽环增强滤波器抗干扰性能,减少外部电磁干扰对信号传输的影响,提升热耗散能力,进而降低信号损耗。

网友E:
利用高频结构模拟器(HFSS)等工具对 PCB、TGV 中介层和衬底的焊点形状、厚度进行优化,减少焊点处的阻抗失配和射频辐射损耗,提升信号传输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