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 Chiplet 异构集成中,如何避免出现局部过热现象?

楼主(2025-08-19):
在 Chiplet 异构集成中,不同芯片之间的热管理如何协同优化,避免出现局部过热现象?

网友A:
热感知布局,采用如 TAP-2.5D 这样的热感知布局方法,在异构 2.5D 系统中战略性地插入不同芯片之间的间距,以降低温度并最小化芯片间线长。通过模拟退火算法,根据温度和线长动态调整布局,当温度较高时,优先降低温度;当温度较低时,专注于最小化线长

网友B:
合理放置高功率芯片,将高功率小芯片放置在阵列外围,利用外围更好的散热环境进行散热,但要注意不能过于靠近中介层边缘,以免散热条件恶化。

网友C:
加强散热设计,将微通道散热器直接集成到中介层中,更接近 Chiplet,增强次要热流路径,提供从 Chiplet 到环境的更有效热耗散,实现更均匀的冷却。

网友D:
增加散热层,在 3D 模块顶部增设一层薄石墨散热层,将三维模块大面积焊接到高导热基板以增强底部散热,还可在封装中将微针 - 鳍散热器直接蚀刻到 Chiplet 的背面,并通过三维打印的集合管以去离子水为冷却剂实现水平射流冷却。

网友E:
根据芯片的工作负载和温度情况,动态调整各芯片的功率分配。当某个芯片温度过高时,降低其功率,将工作负载转移到其他温度较低的芯片上,实现整体的热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