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展会中关于嵌入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5-08-19):
嵌入式处理器在应对复杂环境电磁干扰时,飞腾嵌入式四核处理器采用了哪些抗干扰技术和措施,以保证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A:
飞腾嵌入式四核处理器主要通过 PSPA 安全架构以及硬件设计优化等技术和措施来应对复杂环境电磁干扰,保证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B:
飞腾的 PSPA 架构采用 “双体系隔离术”,将芯片分为 “计算核” 和 “可信核”,可信核专门负责加密、验签等敏感操作,与计算核物理隔离。这种隔离机制可以防止电磁干扰导致的计算核异常影响到可信核,保证敏感操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网友C:
PSPA 2.0 版本新增的 SinSE 安全单元,形成 “计算域 + 可信域 + 安全单元” 的三级防护。面对物理攻击时,可检测电压、温度异常并切断敏感数据通路;遭遇侧信道攻击时,通过动态调整运行参数屏蔽攻击路径,从而提升芯片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和安全性。

网友D:
飞腾芯片的安全管理覆盖全生命周期。生产阶段通过加密通道注入密钥,防止泄露;启动时对代码进行多层验签,确保未被篡改,避免因电磁干扰导致代码错误执行;退役后自动清除敏感信息,降低数据残留风险。

网友E:
飞腾腾珑 E2000Q 四核处理器采用全金属设计的机箱,可抗接触式 4KV、气隙 6KV 强电磁干扰。这种金属封装可以起到屏蔽作用,减少外部电磁干扰对处理器内部电路的影响,同时也能降低处理器自身对外界的电磁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