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高频电路应用中,电容的寄生电感和电阻会影响电路性能如何解决?

楼主(2025-08-22):
在高频电路应用中,电容的寄生电感和电阻会影响电路性能,如何通过改进电容的结构设计和材料选择,降低寄生参数的影响?

网友A:
可以从优化电容选型开始,从源头降低寄生参数,国瓷电容有推出防啸叫,可以替代CBB的贴片电容,采用特殊介电常数材料制成的贴片电容,低ESR,ESL,同时提供更低的功耗,更佳的稳定性和更高的可靠性。

网友B:
在高频电路中,电容的寄生电感(ESL) 和寄生电阻(ESR) 会显著劣化电路性能(如增加信号损耗、降低滤波效率、引发谐振噪声等),其影响随频率升高呈指数级放大。

网友C:
降低寄生参数的核心思路是:通过结构设计缩短电流路径、减少寄生元件的物理基础,通过材料选择降低等效电阻、抑制磁场 / 电场损耗,最终实现电容在高频场景下的 “理想特性” 逼近

网友D:
电容的寄生参数本质上与 “电流流通路径的长度、面积”“电极 / 介质的物理形态” 直接相关,结构设计的核心是最小化电流回路面积、减少电极内阻、抑制寄生电感的产生。

网友E:
传统铝电解电容、薄膜电容多采用 “电极 + 介质卷绕” 设计,电流需沿卷绕的长路径流通,导致 ESL(寄生电感)和 ESR(电极电阻)较高。

网友F:
叠层结构(如 MLCC 多层陶瓷电容、叠层铝电解电容)通过将数十甚至数百层 “电极 - 介质” 单元平行叠合,使电流在极短的垂直路径内流通(路径长度仅为层间距,通常<1mm),大幅缩短电流回路,可将 ESL 降低至1nH 以下(卷绕结构通常为 10-50nH),ESR 降低至10mΩ 以下(卷绕结构通常为 100mΩ-1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