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充分发挥 Chiplet 的优势,提高芯片整体性能?

楼主(2025-08-23):
对于采用 Chiplet 技术的芯片设计,如何进行系统级的性能优化和功耗管理,以充分发挥 Chiplet 的优势,提高芯片整体性能?

网友A:
采用高速、低延迟的互连技术,如 UCIe标准,可实现 2.5D/3D 封装下的 Die - to - Die 互连,提高芯片间的通信效率。同时,利用 AI 驱动的自动化布线算法,如比昂芯科技 BTD - Chiplet 2.0 平台采用的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布线策略,可动态调整线网优先级,降低布线拥塞率,提高布线效率,减少信号传输延迟。

网友B:
运用如 DeepFlow 这样的性能与瓶颈分析框架,建模机器学习加速器架构,并集成多种并行策略,量化工作负载执行时间,从而根据不同的工艺节点和工作负载需求,优化芯片架构,平衡计算与内存等资源,提升整体性能。

网友C:
通过多物理场仿真引擎,如电热协同仿真、信号完整性分析、应力 - 变形预测等,精确预测芯片的热点分布、信号衰减与串扰、热应力等问题,提前进行优化设计,确保芯片在复杂工作环境下的性能稳定。

网友D:
Chiplet 技术本身具有模块化和可扩展的优势,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灵活组合不同功能的芯粒,如计算芯粒、内存芯粒、通信芯粒等,并且可以方便地进行升级和扩展,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性能需求。

网友E:
类似于传统芯片设计,针对 Chiplet 中不同芯粒的工作负载情况,实施动态电压频率调节。例如,当计算芯粒处于轻负载状态时,降低其电压和频率,减少功耗;在重负载时,适当提高电压和频率,保证性能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功耗浪费。